[求助] cdl in HELP ME!!

楼主(2014-12-09):
在做CDL导入为schematic时,Reference library list 到底该填什么啊?网上都没有谁解答过,在5141和615中都要填这个空?怎么填的,各位大侠赐教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要用的MOS,resistor, cap等所有元件的库,厂家PDK提供的,library manager 应该找得到。。。例如 smic18的 ref 是smic18mmrf.
另外,如果是top level的cdl的话,可能还要调用 相应的digital或是analog的标准单元库,要不然,看不到底层...

楼主:
谢了,已经解决了,就是填与之相关联的P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