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中运放SR应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4-12-09):
流水线ADC是50MHz,电源电压3.3V,所设计的运放是差分输入输出,根据这些条件大致计算出运放的SR。

网友:
充电时间是一个时钟周期的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按这个根据放大器的swing就能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虽然还是不太懂 但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