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atlas仿真光谱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使用silvaco tcad模拟雪崩光电二极管,结构工艺与网格应该都没有问题,击穿电压也能模拟得到,但是在模拟光谱响应的时候,运行到solve prev b1=2 lambda=0.1这一行就没有反映了,也没有任何提示。贴上atlas一段代码,希望大神指正啊。。。

go atlas

init infile=APD_Structur.str

models cvt srh optr fldmob fermi
impact selb
interface qf=3e10
method newton carr=2 maxtrap=10
output e.field opt.intens
beam num=1 x.origin=25 y.origin=-16 angle=90 wavelength=0.63 rays=101

solve init

solve vcathode=0 vstep=20 vfinal=138 name=cathode

log outf=pinpu.log master

solve prev b1=2 lambda=0.1
solve prev b1=2 lambda=0.2
solve prev b1=2 lambda=0.3
solve prev b1=2 lambda=0.4
solve prev b1=2 lambda=0.45
solve prev b1=2 lambda=0.5
solve prev b1=2 lambda=0.55
solve prev b1=2 lambda=0.6
solve prev b1=2 lambda=0.65
solve prev b1=2 lambda=0.7
solve prev b1=2 lambda=0.75
solve prev b1=2 lambda=0.8
solve prev b1=2 lambda=0.85
solve prev b1=2 lambda=0.9
solve prev b1=2 lambda=0.95
solve prev b1=2 lambda=1.0
solve prev b1=2 lambda=1.05
solve prev b1=2 lambda=1.1
solve prev b1=2 lambda=1.15
solve prev b1=2 lambda=1.2

log off
tonyplot  pinpu.log

网友:
有可能是一开始就把光强加到2太大了,试试逐步增加光强看看

网友:
rays改小一些看看,比如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Si、poly和SiO2这三种材料的折射率还要输入吗?还是silvaco里面这些信息都有,运算的时候就自己调用了?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输入折射率的

网友(2015-03-14):
回复 楼主:
现在有结果了吗???亲,这个是不是要加折射率的呀。

网友(2015-05-07):
请问各位大神:   我刚接触 silvaco有几个问题不怎么懂,我简单的仿真一个3维器件的电阻,为什么我网格的疏密程度不一样,器件的电阻值就不一样,也不一定是越密越好,如何确定一个比较正确的网格大小呢?
   而且在调节的时候老是出现Electrode shortened in Z-direction.或x  或y
Error: 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Try killing processes or see system administrator.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6-05-08):
请问各位大神,为什么我做出来的光谱响应图是折线 不是曲线呢???
go atlas
mesh
x.mesh loc=0.0 spac=1
x.mesh loc=10.0 spac=1
y.mesh loc=0.0 spac=0.005
y.mesh loc=0.03 spac=0.002
y.mesh loc=0.13 spac=0.005

region num=1 material=InGaN y.max=0.03 x.comp=0.65
region num=2 material=InGaN y.min=0.03 y.max=0.13 x.comp=0.65

elec num=1 name=anode top
elec num=2 name=cathode bottom

doping uniform conc=5e17 p.type region=1
doping uniform conc=5e17 n.type region=2

save outfile=InGaN_0.str

go atlas
init infile=InGaN_0.str

material region=1 eg300=1.32 permittivity=13.13 affinity=5.56 \
        nc300=1.39e18 nv300=4.08e19 \
        mun=400 mup0=30  augn=1.4e-30 augp=1.4e-30   taun0=2e-9 taup0=2e-9

material region=2 eg300=1.32 permittivity=13.13 affinity=5.56 \
        nc300=1.39e18 nv300=4.08e19 \
        mun=400 mup0=30  augn=1.4e-30 augp=1.4e-30   taun0=2e-9 taup0=2e-9

models srh auger conmob bgn fermi optr print

interface s.p=1000 s.n=1000

beam num=1 x.origin=6 y.origin=-0.3 angle=90.0
output opt.int

save outfile=InGaN_0.str
tonyplot InGaN_0.str

solve init
solve previous
solve previous b1=0
log outf=guangpu_0.log
solve b1=1.715263e-3 lambda=1.996816e-1
solve b1=8.916074e-3 lambda=2.530824e-1
solve b1=5.438764e-2 lambda=3.009829e-1
solve b1=1.088599e-1 lambda=3.539981e-1
solve b1=1.398081e-1 lambda=4.003302e-1
solve b1=2.050539e-1 lambda=4.521939e-1
solve b1=1.952146e-1 lambda=5.006011e-1
solve b1=1.737959e-1 lambda=5.531096e-1
solve b1=1.645459e-1 lambda=6.019071e-1
solve b1=1.509528e-1 lambda=6.535441e-1
solve b1=1.354322e-1 lambda=7.021461e-1
solve b1=1.244669e-1 lambda=7.512619e-1
solve b1=1.124829e-1 lambda=8.010897e-1
solve b1=1.005529e-1 lambda=8.501754e-1

tonyplot guangpu_0.log
以上是我的程序

网友(2016-09-19):
回复 楼主:

   silvaco软件初学菜鸟,遇到了楼主解决了的问题  那个击穿电压跑不出来  希望楼主能够帮忙下  谢谢

电流电压

电流电压

场强

场强

网友(2017-03-26):
顶帖,求讨论

网友(2017-07-03):
回复 网友B:

electrode shortened in Y direction 的问题找到了吗?为什么会在那个方向短路啊

网友(2017-12-05):
回复 网友C: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电极短路,只是电极定义的上下限和网格的定义不匹配,不是刚好吻合的状态,在构建结构时会被缩短,一般不影响仿真。

网友(2018-01-18):
帖子还又人回吗,想问问APD的结构和材料参数怎么设置的。物理模型这个方式设置对吗?

网友(2024-06-13):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折线是什么问题呀搞清楚了吗,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