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虚拟机版cadence,修改MOS管参数前与修改后两次曲线总是相同,无法对比

楼主(2014-12-09):
虚拟机版cadence,spectre仿真时,修改MOS管的一个参数(比如w),

本想对比修改前 与 修改后的曲线,但发现修改参数仿真,plot曲线后,修改参数前的曲线自动更新为了修改参数后的曲线,造成无法对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求大家赐教,看看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
将replace模式,改成append了吗?在ADE窗口右下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PPEND模式,就是新的曲线出来以后,旧的曲线总是会自动也更新为新的曲线。导致两根曲线一模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仿真结果保存在不同的目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这种方法,还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服务器版的cadence不会出现这种重新仿真后曲线自动更新为新结果的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否有什么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
虚拟机跑不动呀,最好还是装个LINUX吧,即使不是服务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虚拟机装载的是Linux系统哦,cadence是在Linux环境下运行的

楼主:
是否可以通过一些设置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有CADENCE?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