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我仿真的带隙输出发生震荡了,请教大神看看原因出在哪里

楼主(2014-12-09):
带隙基准电路图如下

带隙

带隙

网友:
把INP和INN所接的位置换换看。你PSR到140db了没?

网友:
这种结构 就是PSSR 很好  但是不适Low power supp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讲运放的输入换了换,仿真结果好像是好了,但是貌似温度系数仿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除了这个方法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说?其电源电压最低可以到1.8V。。。

网友:
回复 网友C:

   1、运放必须这么接,正输入端接在含负反馈电阻的地方(该支路才是电位易变化点),如此形成负反馈环路,才能保证整体上好的稳定性。   2、另外,你说的仿真结果好像好了,那到底是好了,还是振荡情况得到改善了?
   3、温度系数都是根据仿真结果曲线计算出来的,曲线出来了,温度系数自然也就出来了。你所谓的仿真不了温度系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我把运放的连接方式又换回来了(毕竟反的芯片是这样接的)。我通过吧管子类型改成18的管子,仿真结果就没有震荡了,好奇怪,另外理论计算的话貌似正反馈系数是大于负反馈系数的。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