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容传感器的参数多高才算是纳米级的?

楼主(2014-12-09):
电容传感器的参数多高才算是纳米级的?

网友(2015-05-19):
ZNXsensor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
量    程: 20~1250μm
分 辨 率: <0.1nm
线 性 度: 最高0.02%
频带可调: 50~5000Hz
灵 敏 度: 可调

应用:
纳米分辨率.零磁滞。多用于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

网友:
从测量范围和分辨率两个方面考虑

网友:
分辨率达到纳米级的才能算,ZNXsensor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就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