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LDS100激光传感器如何安装就可以测量物体的直径?

楼主(2014-12-09):
ZLDS100激光传感器如何安装就可以测量物体的直径?

网友(2015-05-24):
可以正对安装,安装距离是一个定值,并且2条激光传感器光线成一直线,并通过被测物圆心(被测物直径必须大于激光光斑),通过安装距离减去2个传感器到被测物表面距离之和,便是被测物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