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M100测径仪最高线性度可达到多少,量程范围有多广?

楼主(2014-12-09):
ZM100测径仪最高线性度可达到多少,量程范围有多广?

网友(2015-05-19):
ZM10X系列测径轮廓仪共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ZM10X测径仪能达到0.3μm线性度,10KHZ采样频率。单个ZM10X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ZM10X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

网友:
ZM10X系列测径轮廓仪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ZM10X测径仪能达到0.3μm线性度,10KHZ采样频率。单个ZM10X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ZM10X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