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消抖实验,单独的模块能实现消抖,别的模块调用时没法实现

楼主(2014-12-09):
实现一个消抖模块,并通过调用它来达到按一个按钮就亮一个led灯

代码如下,前面一个是直接在消抖模块中控制led(成功),后一个是在别的模块中调用消抖模块,(失败)

module xiaodou(pinIn,clr,clk,h2lSig,l2hSig,cnt,out);
    input pinIn;
         input clr;
         input clk;
         output reg h2lSig;
         output reg l2hSig;
    reg stateNow;//当前状态
    reg stateNext;//检测后的状态
    output reg [10:0] cnt;
         output reg [7:0] ou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r)
        if ( clr )
                begin
                      stateNow<=0;//与实验要求不同,这里值为零
                      stateNext<=0;
                      h2lSig<=0; //松开
                      l2hSig<=0;//按下
                    cnt <= 0;
                 end
        else
             begin
                   if(stateNow==0)
                           begin
                       if(pinIn==1)//按下
                           begin
                           stateNext<=1;
                         if(cnt<500) cnt <= cnt+1;
                            else
                                begin
    case(out)
8'b00000000:out<=8'b10000000;
8'b10000000:out<=8'b11000000;
8'b11000000:out<=8'b11100000;
8'b11100000:out<=8'b11110000;
8'b11110000:out<=8'b11111000;
8'b11111000:out<=8'b11111100;
8'b11111100:out<=8'b11111110;
8'b11111110:out<=8'b11111111;
8'b11111111:out<=8'b10000000;
default:out<=8'b00000000;
endcase
                          l2hSig<=1;
                          h2lSig<=0;
                          stateNow<=1;
                           cnt<=0;
                           end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0;
                               cnt<=0;
                           end
                      end
          else //if(stateNow==1)
                begin
              if(pinIn==0)   //松开
                      begin
                          stateNext<=0;
                          if(cnt<500) cnt <= cnt+1;
                          else
                             begin
                                l2hSig<=0;
                                h2lSig<=1;
                               stateNow<=0;
                               cnt<=0;
                           end
                      end
               else
                begin
                   cnt<=0;
                  stateNex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module wlmALL(clr,clk,in,out,h2lSig,l2hSig);
input in;
reg cnt;
output reg [7:0]out=8'b00000000;
input clr;
input clk;
reg [10:0] i;
//reg [7:0] tmp=8'b00000000;
reg flag;
output  h2lSig;
output  l2hSig;

xiaodou XD(
  .pinIn  (in),
  .clr  (clr),
  .clk  (clk),
  .h2lSig(h2lSig),
  .l2hSig(l2hSig)
);
always @(l2hSig)
if(l2hSig==1)
begin
case(out)
8'b00000000:out<=8'b10000000;
8'b10000000:out<=8'b11000000;
8'b11000000:out<=8'b11100000;
8'b11100000:out<=8'b11110000;
8'b11110000:out<=8'b11111000;
8'b11111000:out<=8'b11111100;
8'b11111100:out<=8'b11111110;
8'b11111110:out<=8'b11111111;
8'b11111111:out<=8'b10000000;
default:out<=8'b000000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module xiaodou(pinIn,clr,clk,h2lSig,l2hSig);
    input pinIn;
         input clr;
         input clk;
         output reg h2lSig;
         output reg l2hSig;
    reg stateNow;//当前状态
    reg stateNext;//检测后的状态
    reg [20:0] cnt;

    always @( posedge clk or posedge clr)
        if ( clr )
            begin
                    stateNow<=0;//与实验要求不同,这里值为零
                    stateNext<=0;
                    h2lSig<=0; //松开
                    l2hSig<=0;//按下
                    cnt <= 0;
           end
       else
           begin
              if(stateNow==0)
                begin
                  if(pinIn==1)//按下
                      begin
                       stateNext<=1;
                       if(cnt<70000) cnt <= cnt+1;
                       else
                          begin
                            l2hSig<=1;
                            h2lSig<=0;
                            stateNow<=1;
                            cnt<=0;
                          end
                   end
                  else
                    begin
                       stateNext<=0;
                       cnt<=0;
                       end
                     end
         else //if(stateNow==1)
                begin
                    if(pinIn==0)   //松开
                      begin
                         stateNext<=0;
                         if(cnt<70000) cnt <= cnt+1;
                          else
                              begin
                                   l2hSig<=0;
                                  h2lSig<=1;
                                   stateNow<=0;
                                   cnt<=0;
                              end
                      end
                    else
                       begin
                           cnt<=0;
                           stateNext<=1;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求一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