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外部电容充电的时候需要考虑电容的漏电么?

楼主(2014-12-09):
外部1nF的电容,在充电以后,V+保持在比较电平附近,比如是V-是1V,V+保持在1.05V,外部的电容漏电会让电压降到1V以下,然后又充上去,又降下来,这样震荡么???

网友:
根据你这个图的描述,对的,这个应该就是个振荡器,再根据你之前的帖子的电路,实际功能应该是这样,上拉时电流源让电容电压升高,到达反转之后迅速关闭上拉,打开下拉,下拉是开关管所以迅速把电容拉到很低,此时比较器再次翻转打开上拉,关闭下拉,如此循环输出时钟。

网友:
电容漏电很缓慢的,对于多数应用来说不需要关注
你描述的应该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