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gvim的问题

楼主(2014-12-09):
我的gvim的全字匹配有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下面是,当我:\<aa\>的时候,或者光标在"reg aa;"的aa上面的时候,按shift+*的结果(加粗的部分是高亮的)
reg a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a <= 1'b0;
    end
    else begin
         aa <= !aa;
    end
end

下面是,当光标在"<= !aa;"的aa上面的时候,按shift+*的结果(加粗的部分是高亮的)
reg a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aa <= 1'b0;
    end
    else begin
         aa <= !aa;
    end
end

gvim全字匹配的时候,把!和aa认为是一个字了,#也有同样的问题

请问需要在gvim的配置中,如果修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配置的,windows和linux都没有复现你的问题,你把.vimrc改个名字看还会这样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关注,问题已经解决,iskeyword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