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ltera的lvds差分输出不对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09):
因为用到了光模块,采用ALTERA EP4CE10器件LVDS,没有采用它的altlvds,只是约束了一个输出信号为lvds差分信号,大多数情况下输出p和n是对称的,但是通信有误码,抓取发送管脚的波形如图所示,串行数据为25M,周期40ns,从波形上看,不对称已经达到10ns,这个应该是不正常的吧?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怎么约束的,伪差分有伪差分的约束和布线要求

楼主:
我用的是5和6bank的真lvds,直接在管脚属性上约束为LVDS,电平为2.5V,是不是还要加SET_OUTPUT_DELAY约束?

网友(2015-03-08):
25m这么慢,你用假差分也搞定了。
我觉得不应该有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2015-09-18):
回复 楼主:

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