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12-09):
两个相同的一级运放串联,其单位增益带宽和单独一个一级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是一样的么?怎么算出来的?
如果不做公式推导,怎么判断呢?

网友:
因为两级级联至少会多出一个不能忽略的极点,如果这个极点在单位增益带宽外距离主极点比较远,那么不影响单位增益带宽,但是肯定对稳定性有影响

网友:
开环运用没有问题!  闭环的话 担心环路稳定性的 问题!  dc 为 A^2  单位带宽保持不变!  虽然增益 变大 但是 两个极点重合单级的时候为20db 每10倍 现在变为40db 每10倍 ;  带宽其实没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开环应用,就像是拿两根一样粗细的水管,接在一起一样,能通过的上限频率也是不变的。若两级不相等,有大小区分的话,始终取决于小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一阶系统级联,需要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