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仪器能得到输入信号的频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楼主(2014-12-09):
现在做的一个电路的功能验证希望能测量输出信号的频率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如下图中的波形一样,纵轴是频率,横轴是时间)不知道用什么仪器能测量,希望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想法。。。
时域&频域两个平行的域
感觉整个人都不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在文献上看见了这么一副图,感觉像是仪器上的截图,其实我也很困惑

网友:
示波器就行吧

网友:
示波器不是可以实时测量信号频率吗,然后把测量的频率值导出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频谱分析仪也可以。
分析频率调制时,就会输出频率 vs 时间 曲线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最后在另外一篇文献上找到了测试仪器,貌似是用的一种专门测试VCO的仪器,叫signal source analysis。型号是E5052B,有需要的可以自己搜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信号源分析仪可以测试VCO的相噪和调谐曲线,PLL的锁定,可以得到LZ上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