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的GTH与SFP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12-09):
一个SOC项目,最近在使用VC709对其中的GMAC进行验证,使用VC709的SFP模块进行验证。目前遇到的几个问题请教下大家,连接板子的SFP与PC机使用ibert检测发现 直接插入光模块和光电转换模块都可以连接(我认为的连接就是电脑的网口指示灯变绿闪烁),但是当我使用GMAC连接eth_pcs_pma core 在接 gth  ip ,在将gth的差分管脚连接到光口的管脚上,光口里通过光模块、光电转换模块连接PC机 的这种FPGA验证方法时,无论是光模块还是光电转换模块插入到SFP笼子里面都不能正确连接(PC机网口灯没反应),目前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能做好,这部分的软仿已经通过,但是FPGA不行。。。                    我对这个FPGA的sfp与pc的连接是否认识有误?
       我的这个FPGA验证方法是不是不正确?
       SFP的使用有什么特别的注意事项么?
        求指点下,不胜感激!!!

楼主:
希望做过相关方面的大大们,不吝赐教啊,顶上去啊

楼主:
再次顶一下,sos

网友(2019-03-03):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做的也是这部分的技术,但是我没懂你的意思,你如果方便可以详细一点的解释一下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内部就是使用gth ip 然后用xilinx提供的eth PCS_PMA的ip虚拟了PHY的功能,然后光信号通过SFP连接找交换机,测试过TCP UDP都是可以工作的。SFP与交换机连接没有什么注意,你注意一下gth的收发通道与SFP的接口不要接反了就行。
有时候交换机没有亮灯,你可以把SFP拔出来重新插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2022-03-02):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