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macro?

楼主(2014-12-10):
我知道lvs rule 和 lef 里面都有macro .

我想问还有什么file 会 define macro .

macro 是什么? 怎么用?

有链接或文档给我看看也行

Thank you very much !

楼主:
不好意思,拼写错了,我要问的是macro ,你懂的。

网友(2015-03-20):
lef文件中包含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technology lef另一部分是cell lef,在cell lef包含的是但愿库中各单元的信息,文件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采用site语句对布局最小单位的定义,另一部分是采用macro语句对单元属性及几何形状的描述。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我是个新手。。嘿嘿

网友(2020-10-28):
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