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f4351 vco输出杂散问题

楼主(2014-12-10):
我在调试ADF4351时,发现VCO及分频输出在频率偏移190khz处和几百k处出现杂散,通过减小环路带宽,减小CP充电电流会此杂散会有一定减小,相应的代价是靠近输出频率附近的噪声会明显增加,现已在多张不同的PCB上均出现类似的问题,但通过仿真出来的频谱并没有此杂散,不明白此杂散是哪里引入的??请知道的高手门指点一下!
pfd=25M 2.5mA

楼主:
高手们都进来讨论下啊

网友(2023-06-21):
Somebody to talk it.

网友(2023-11-30):
三张都是184kHz杂散最大,是不是DC/DC杂波。

网友(2024-03-02):
1.看下电源上是有190k的杂散,如果有,增加电源的滤波。
2.计算下是否频率源的整数边界杂散,可以稍微挪一下频率,看下杂散频率与主信号频率的间隔是否还是19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