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综合约束中对于fanout的设定

楼主(2014-12-10):
在约束文件中,对于set_max_fanout的设定,一般怎么处理,根据什么去设定一个值?

网友:
40左右就行,不设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max fanout这个约束主要与两个相关:

第一是库里有没有为不同的Cell定义不同的fanout load,这个是fanout的量纲。但现在的库基本都不会用非1的fanout load,所以max fanout变得没有意义。
第二是fanout太多,delay计算精度会下降。对于C家的工具,这个值是100,所以max fanout不能大于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