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调谐曲线不单调

楼主(2014-12-10):
pss仿真的调谐曲线

pss仿真的调谐曲线

LC VCO调谐曲线不单调,前段先下降,后上升。我输出VCO的振幅不到VDD

网友(2015-02-02):
是不是你的capbank的Q值太低,因此改变控制字时影响到你的振荡幅度了...

网友:
CAP的问题吧  你用的MOS电容?  这个正常啊   反型和累积区的电容较大 势垒区的电容较小。  我说的是PMOS,如果你用NMOS的话会反过来,中间的势垒区电容较大,两侧反型和累积区较小。   一般会偏置在一侧保持单调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初步分析: 改变开关电容的值,影响到了振荡幅度,致使压控电容需要大信号分析了,书上讲的都是小信号下的分析(振荡幅度小)。所以还是要模块化测试,看更多的现象。。。。

网友:
真想问下你的滤波器输出电压会到0.5V以下吗?如果没下 何必纠结呢?

网友:
估计就是电容问题,尤其你还提到输出幅度小

网友:
可变电容导致

网友:
check varactor capacitance vs. control voltage

网友:
先检查你的变容管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