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BPD增益问题

楼主(2014-12-10):
请问在计算CDR环路参数时怎么处理BBPD的增益Kpd?
式中的σj在仿真时怎么得到?

或者可以做什么简化处理得到经验值?

楼主:
请问在给定CDR数据率和误码率的条件下,怎么确定输入信号抖动方差的最大值?

楼主:
在CDR的线性相位模型里bang-bang鉴相器的增益表示成什么?
若是1/N速率的bang-bang CDR环路参数表示有什么不同?

网友(2019-03-11):
回复 楼主:

    同问,并且请问各位大牛这个增益的公式是怎样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