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 tran simulation

楼主(2014-12-10):
如题,压控振荡器设计中为什么要通过仿真tran 决定其震荡不震荡?通过tran仿真的准确性有多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keep initial condition

网友(2015-01-14):
VCO仿真瞬态前先仿真AC,看一下有没有具备震荡条件,一般增益大于6dB。至于tran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tran的仿真第一是看有没有震荡,第二是看震荡频率大概多少(不准,但是可以用来设置PSS和PNoise的beat frequency,帮助其converge),接下来用PSS和PNoise可以算出准确震荡频率,以及phase noise.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