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之后,hold保留多少预留才放心

楼主(2014-12-10):
PR之后,大家的hold的slack一般都保留为多大小,有没有什么经验值

网友:
0.3ns

网友:
Uncertainty小于最快的DFF CK->Q值,Derate在可接受范围内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有uncertainty和derate的情况下,slack只要大于零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谢谢版主

网友:
一般设置uncertainty ,slack 过0 就OK

这个怎么可能有固定值?版主乱说。
每代工艺不同的。28nm 300ps 跑飞了。

hold 主要决定于工艺的偏差和库的偏差(一般较小),因为库提取会自己加点margain。
这个fab 一般会有个推荐值。
我们实际应用中是一级buffer 必须过,之上看心情。

没死过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实际应用中是一级buffer 必须过,之上看心情。”这句话怎么理解?是说slack要大于一级buffer cell的delay吗

网友:
他的问题简单,我只好简单回答了,
看你字那么多,自然就能讲的清楚些,

网友:
同问“我们实际应用中是一级buffer 必须过,之上看心情。

网友:
回复 网友D:

   难道大家没做过STA/PNR,对于hold 该多少没概念?

hold 为啥来的?危害性为什么那么高?margain 为什么要设?
这个margain 是该恒定还是该随工艺而变?

对,我们就是设置 hold time margain > Delay of one buffer。

我们是该做的corner 都做了,wc-bc,ocv等,RC 提取按工厂给的corner。

fab 给的建议值一般是这个3-5倍。完全没必要,而且他们自己其实是不满足的。(MB2 cell)。

当然这是正常的,安全的。

hold time buffer insertion 面积可能会达到15%,功耗增加5%。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a lot , hold的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hold不过,整个chip就玩完了,所以对hold的margin特别关注,你这么一解释,心里就有底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有点明白了

网友(2015-04-16):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教下  hold 主要决定于工艺的偏差和库的偏差(一般较小) 这个如何理解
我理解的hold check是 slack=data path delay - skew - hold time  ,如果slack>0,那么hold就是过的;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