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一应该选什么方向?

楼主(2014-12-10):
保研,大四毕设与ADC相关。研一估计要确定方向。一个大方向是模拟,主要还是ADC之类。还有一些其他老师的方向,如SOCNOC,异步电路,还有跟图像处理有关的小方向。感觉实验室模拟为主,但感觉近几年模拟出路堪忧啊。。。。。。。求前辈指导。。。。学校一般

网友:
后面一定是一堆人劝楼主别搞模拟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开放劝退时间,here we go!

网友:
感觉周围的人都想往互联网方向转。。。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下现在各行业的薪水,再对比下找工作的难度,人从学生到社会,就是从理想变现实的过程吧。

网友:
模拟模拟!

网友:
找工作,天时>地利>人,当然,超级神牛除外~

网友:
学校一般的话,还是模拟吧,

网友:
既然已经上了研,建议SOC或者图像处理吧。SOC可以往嵌入式系统走,软硬件都有,争取去做软件。图像处理的话,可以往Computer Vision方向走。这两个方向都不熟,完全是无脑推荐,不负任何责任。。。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仅限于模拟方向,一般电源管理类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基本上外企招这一类也会多很多。ADC看什么速度,侧重低功耗低速的,一般企业也有需求,不过相对较少。侧重高性能高速的(实际上在学校也基本不可能做到多高的性能,除非是美国,欧洲几个知名的学术团队),那基本上就我所知,只有华为一家。因为外企限于出口管制,不能把高性能ADC放在国内做,国内一般的企业,大多数情况下也用不到

网友:
想想办法去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