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阶PLL环路滤波器的电容取值问题

楼主(2014-12-10):
如图在确定电容C3值的时候往往要使C3值最大化以减小VCO输入电容的影响,因为这个电容增大对抑制VCO的输入电容和VCO的回踢抖动是很有帮助的。
我一直无法理解这句话,VCO输入电容怎么就影响了C3? VCO输入栅电容应该不变啊,那就是等效给C3并联了一个固定电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VCO输入电容还有VCO的回踢抖动对环路有影响???
我VCO是环形的结构,输入就是一个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将输入控制电压转化为电流,这个MOS管的输入电容也就是管子的栅电容会变吗?会随着输入控制电压发生变化吗?                VCO输入部分

网友:
那他说错了呗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无法很确定的估计VCO的输入电容Cin,所以在加上C3后,输入端看到的电容可以等效为Cin+C3,如果C3比较大,Cin的变化不会对总的电容造成太大的影响,才能更好的保证整个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
这是3介补偿吧!不是4介

网友(2015-12-20):
这是三阶

网友(2018-06-04):
说的是四阶锁相环,环路滤波器就是三阶的

网友:
会影响环路稳定性,

网友A(2021-02-01):
这个电容是要大一点的,主要还是看VCO的结构,像symmetric load型的VCO在先进工艺下回踢噪声很严重的,主要是Cgd的影响会把输出电压耦合到LPF上,加大Cgd或是增大C3都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当然,如果用ICO的结构是没这个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要大一点的,主要还是看VCO的结构,像symmetric load型的VCO在先进工艺下回踢噪声很严重的,主要 ...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