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v7670摄像头初始化程序看不懂,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4-12-10):
ov7670摄像头初始化程序看不懂,求大神相助/*-------------------------------------------------------------------------
This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software may be only used as authorized
by a licensing agreement from CrazyBingo.www.cnblogs.com/crazybingo
(C) COPYRIGHT 2012 CrazyBingo. ALL RIGHTS RESERVED
Filename
:
led_matrix_display.v
Author
:
CrazyBingo
Data
:
2012-01-18
Version
:
1.0
Description
:
I2C Configure Data of OV7670.
Modification History
:
Data
By
Version
Change Description
===========================================================================
12/05/11
CrazyBingo
1.0
Original
12/05/13
CrazyBingo
1.1
Modification
12/06/01
CrazyBingo
1.4
Modification
12/06/05
CrazyBingo
1.5
Modification
--------------------------------------------------------------------------*/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I2C_OV7670_Config
(

input
[7:0]
LUT_INDEX,

output
reg
[15:0]
LUT_DATA
);

parameter
Read_DATA
=
0;
//Read data LUT Address
parameter
SET_OV7670
=
2;
//SET_OV LUT Adderss
/////////////////////
Config Data LUT
  //////////////////////////

always@(*)
begin

case(LUT_INDEX)

//Audio Config Data

//Read Data Index

Read_DATA + 0 :
LUT_DATA
=
{8'h0A, 8'h76};
//PID
厂商高位识别号 (只读)

LUT_DATA
=
{8'h0B, 8'h73};
//VER
厂商低位识别号 (只读)
//
LUT_DATA
=
{8'h1C, 8'h7F};
//MIDH
厂商识别字节-高(只读)
//
LUT_DATA
=
{8'h1D, 8'hA2};
//MIDL
厂商识别字节-低(只读)
//
OV7670 : VGA RGB565

:
LUT_DATA
=
16'h3a04;
//00:YUYV, 01:YVYU, 10:UYVY, 11:VYUY(CbYCrY)

:
LUT_DATA
=
16'h40d0;
//RGB565, 00-FF, RGB565(YUV下要改)

:
LUT_DATA
=
16'h1204;
//复位,VGA,RGB565 (80:YUV无彩条,82:YUV彩条,84:RGB无彩条,86:RGB彩条)

:
LUT_DATA
=
16'h32b6;
//HREF 控制(80)

:
LUT_DATA
=
16'h1713;
//HSTART 输出格式-行频开始高8位(11)

:
LUT_DATA
=
16'h1801;
//HSTOP  输出格式-行频结束高8位(61)

:
LUT_DATA
=
16'h1902;
//VSTART 输出格式-场频开始高8位(03)

:
LUT_DATA
=
16'h1a7a;
//VSTOP  输出格式-场频结束高8位(7b)

:
LUT_DATA
=
16'h030a;
//VREF
帧竖直方向控制(00)

:
LUT_DATA
=
16'h0c00;
//DCW使能 禁止(00)

SET_OV7670 + 10 :
LUT_DATA
=
16'h3e00;
//PCLK分频00 Normal,10(1分频),11(2分频),12(4分频),13(8分频)14(16分频)

SET_OV7670 + 11 :
LUT_DATA
=
16'h7000;
//00:Normal, 80:移位1, 00:彩条, 80:渐变彩条

SET_OV7670 + 12 :
LUT_DATA
=
16'h7100;
//00:Normal, 00:移位1, 80:彩条, 80:渐变彩条

SET_OV7670 + 13 :
LUT_DATA
=
16'h7211;
//默认 水平,垂直8抽样(11)

SET_OV7670 + 14 :
LUT_DATA
=
16'h7300;
//DSP缩放时钟分频00 Normal,10(1分频),11(2分频),12(4分频),13(8分频)14(16分频)

SET_OV7670 + 15 :
LUT_DATA
=
16'ha202;
//默认 像素始终延迟
(02)

SET_OV7670 + 16 :
LUT_DATA
=
16'h1180;
//内部工作时钟设置,直接使用外部时钟源(80)

SET_OV7670 + 17 :
LUT_DATA
=
16'h7a20;

LUT_DATA
=
16'h7b1c;

LUT_DATA
=
16'h7c28;

LUT_DATA
=
16'h7d3c;

LUT_DATA
=
16'h7e55;

LUT_DATA
=
16'h7f68;

LUT_DATA
=
16'h8076;

LUT_DATA
=
16'h8180;

LUT_DATA
=
16'h8288;

LUT_DATA
=
16'h838f;

LUT_DATA
=
16'h8496;

LUT_DATA
=
16'h85a3;

LUT_DATA
=
16'h86af;

LUT_DATA
=
16'h87c4;

LUT_DATA
=
16'h88d7;

LUT_DATA
=
16'h89e8;

LUT_DATA
=
16'h13e0;

LUT_DATA
=
16'h0000;

LUT_DATA
=
16'h1000;

LUT_DATA
=
16'h0d00;

LUT_DATA
=
16'h1428;
//

SET_OV7670 + 38 :
LUT_DATA
=
16'ha505;

LUT_DATA
=
16'hab07;

LUT_DATA
=
16'h2475;

LUT_DATA
=
16'h2563;

LUT_DATA
=
16'h26a5;

LUT_DATA
=
16'h9f78;

LUT_DATA
=
16'ha068;

LUT_DATA
=
16'ha103;

LUT_DATA
=
16'ha6df;

LUT_DATA
=
16'ha7df;

LUT_DATA
=
16'ha8f0;

LUT_DATA
=
16'ha990;

LUT_DATA
=
16'haa94;

LUT_DATA
=
16'h13ef;
//

SET_OV7670 + 52 :
LUT_DATA
=
16'h0e61;

LUT_DATA
=
16'h0f4b;

LUT_DATA
=
16'h1602;

LUT_DATA
=
16'h1e20;
//默认01,Bit[5]水平镜像,Bit[4]竖直镜像

LUT_DATA
=
16'h2102;

LUT_DATA
=
16'h2291;

LUT_DATA
=
16'h2907;

LUT_DATA
=
16'h330b;

LUT_DATA
=
16'h350b;

LUT_DATA
=
16'h371d;

LUT_DATA
=
16'h3871;

LUT_DATA
=
16'h392a;

LUT_DATA
=
16'h3c78;

LUT_DATA
=
16'h4d40;

LUT_DATA
=
16'h4e20;

LUT_DATA
=
16'h6900;

LUT_DATA
=
16'h6b00;
//旁路PLL倍频;0x0A:关闭内部LDO;0x00:打开LDO

SET_OV7670 + 69 :
LUT_DATA
=
16'h7419;

LUT_DATA
=
16'h8d4f;

LUT_DATA
=
16'h8e00;

LUT_DATA
=
16'h8f00;

LUT_DATA
=
16'h9000;

LUT_DATA
=
16'h9100;

LUT_DATA
=
16'h9200;

LUT_DATA
=
16'h9600;

LUT_DATA
=
16'h9a80;

LUT_DATA
=
16'hb084;

LUT_DATA
=
16'hb10c;

LUT_DATA
=
16'hb20e;

LUT_DATA
=
16'hb382;

LUT_DATA
=
16'hb80a;

LUT_DATA
=
16'h4314;

LUT_DATA
=
16'h44f0;

LUT_DATA
=
16'h4534;

LUT_DATA
=
16'h4658;

LUT_DATA
=
16'h4728;

LUT_DATA
=
16'h483a;

LUT_DATA
=
16'h5988;

LUT_DATA
=
16'h5a88;

LUT_DATA
=
16'h5b44;

LUT_DATA
=
16'h5c67;

LUT_DATA
=
16'h5d49;

LUT_DATA
=
16'h5e0e;

LUT_DATA
=
16'h6404;

LUT_DATA
=
16'h6520;

LUT_DATA
=
16'h6605;

LUT_DATA
=
16'h9404;

LUT_DATA
=
16'h9508;

LUT_DATA
=
16'h6c0a;

LUT_DATA
=
16'h6d55;

LUT_DATA
=
16'h6e11;

LUT_DATA
=
16'h6f9f;

LUT_DATA
=
16'h6a40;

LUT_DATA
=
16'h0140;

LUT_DATA
=
16'h0240;

LUT_DATA
=
16'h13e7;

LUT_DATA
=
16'h1500;

LUT_DATA
=
16'h4f80;

LUT_DATA
=
16'h5080;

LUT_DATA
=
16'h5100;

LUT_DATA
=
16'h5222;

LUT_DATA
=
16'h535e;

LUT_DATA
=
16'h5480;

LUT_DATA
=
16'h589e;

LUT_DATA
=
16'h4108;

LUT_DATA
=
16'h3f00;

LUT_DATA
=
16'h7505;

LUT_DATA
=
16'h76e1;

LUT_DATA
=
16'h4c00;

LUT_DATA
=
16'h7701;

LUT_DATA
=
16'h3dc2;

LUT_DATA
=
16'h4b09;

LUT_DATA
=
16'hc960;

LUT_DATA
=
16'h4138;

LUT_DATA
=
16'h5640;

LUT_DATA
=
16'h3411;

LUT_DATA
=
16'h3b02;

LUT_DATA
=
16'ha489;

LUT_DATA
=
16'h9600;

LUT_DATA
=
16'h9730;

LUT_DATA
=
16'h9820;

LUT_DATA
=
16'h9930;

LUT_DATA
=
16'h9a84;

LUT_DATA
=
16'h9b29;

LUT_DATA
=
16'h9c03;

LUT_DATA
=
16'h9d4c;

LUT_DATA
=
16'h9e3f;

LUT_DATA
=
16'h7804;

LUT_DATA
=
16'h7901;

LUT_DATA
=
16'hc8f0;

LUT_DATA
=
16'h790f;

LUT_DATA
=
16'hc800;

LUT_DATA
=
16'h7910;

LUT_DATA
=
16'hc87e;

LUT_DATA
=
16'h790a;

LUT_DATA
=
16'hc880;

LUT_DATA
=
16'h790b;

LUT_DATA
=
16'hc801;

LUT_DATA
=
16'h790c;

LUT_DATA
=
16'hc80f;

LUT_DATA
=
16'h790d;

LUT_DATA
=
16'hc820;

LUT_DATA
=
16'h7909;

LUT_DATA
=
16'hc880;

LUT_DATA
=
16'h7902;

LUT_DATA
=
16'hc8c0;

LUT_DATA
=
16'h7903;

LUT_DATA
=
16'hc840;

LUT_DATA
=
16'h7905;

LUT_DATA
=
16'hc830;

LUT_DATA
=
16'h7926;

LUT_DATA
=
16'h0903;

LUT_DATA
=
16'h3b42;

default
:
LUT_DATA
=
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2016-05-28):
lz这个代码是什么器件的?cpld,还是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