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I通信的Verilog代码

楼主(2014-12-10):
最近在学校做一个小的项目,有关数模混合的一种芯片。图(2)中的外界数据是通过调制解调得到的数字信号(一串数据包),现在想用这个芯片的一个端口把这串数据包读入,然后作为后续的CRC校验等处理。图(1)中我大致画了数据读入的时序。。。。
我想问的问题是用FPGA写一段Verilog代码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或者说可以用SPI接口将数据读入吗?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SPI到处都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用SPI接口吗?直接将输入的数字信号接到芯片管脚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