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螺电感求L和Q

楼主(2014-12-10):
各位大侠:      新手一个。。。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首先使用HFSS仿真了一个螺旋片上电感,只有两个端口,然后到处s2p文件再倒入ADS,仿真之后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给出随频率变化的L和Q值,我百度了也没百度到。哪位知道的话麻烦指点一下!多谢。还有我ADS仿真的时候两端都接的时50欧母的term,不知道这么是不是对的

网友A:
S参数,在ADS下用电路拟合。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结构,然后ADS就会计算RLC值。会多次迭代,计算量很大,时间也挺费的。

网友(2015-11-0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利用ADS来仿真片上螺旋电感,来验证电感的各种参数,寄生阻抗,有效L,Q具体的思路是什么?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6-07-11):
加一个Port仿输入阻抗,虚部就是2pi*f*L

网友:
在Simulation-S-param里调一个term,激活SP仿真,并勾选SP仿真中的Z参数。出来用在data display里L=imag(Z(1,1))/2/Pi/freq. Q=imag(Z(1,1))/real(Z(1,1)).

网友(点评):
大佬你好,请问怎么通过公式在ADS里面计算螺旋电感的DCR值与ISAT呀

网友(2016-08-19):
回复 网友B:

也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感谢分享

网友(2017-07-06):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哥好像说的对着呢,我之前用过,两年没用了,忘了。现在要再用,还要来查!

网友(2018-09-03):
when you get your snp file from em simulation, you can add a nport component and run ac simulation. put one ideal capacitor in parallel with you inductor. sweep capacitor value. you can get impedance vs capacitance curves. the peak frequency is corresponding to your resonance point. you can calculate L based on c and peak frequency and Q based on the equation Q= fres/2/ delfta f3db.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A:
S参数,在ADS下用电路拟合。
首先你要确定电路结构,然后ADS就会计算RLC值。会多次迭代,计算量很大,时间 ...

请问怎么设置ADS可以计算RLC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