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14.04安装Cadence IC615求助

楼主(2014-12-10):
小弟是个小白,不得不自己搞定这个软件,按照贴吧找到的方法和安装包尝试了一下,现在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如下:
Located CDROM at /usr/tmp/cadence616/CDROM1

The tar command to use is: /bin/tar -x -b 1 -f -

Specify path of install directory [OR type [RETURN] to exit]: /eda
Checking your system for InstallScape...

Could not detect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using the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It is recommended to have only one Installation of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f an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exists
please help us find it.

Do you have InstallScape for lnx86 platform installed[y/n]?n

You are on lnx86 platform
InstallScape version 04.21.s02
for platform lnx86
is available on this media.

Do you want to install InstallScape for lnx86 [y/n]?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install InstallScape
outside the Cadence installation hierarchy
and include the ~iscape/bin in your 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Type the path to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 (q to quit)]: /eda/Installation

InstallScap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eda/Installation

Extracting InstallScape version 04.21.s02
for platform lnx86 in /eda/Installation

Starting up InstallScape in GUI mode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0

If you do not see the InstallScape console
window or it seems to be hanging then kill this
process.

Set your DISPLAY environment variable to a proper
value and manually start InstallScape by typing:
/eda/Installation/iscape/bin/iscape.sh /usr/tmp/cadence616/CDROM1:::/eda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eda/Installation/iscape.04.21-s002/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da/Installation/iscape/bin/iscape.sh: 219: exec: /eda/Installation/iscape.04.21-s002/runtime/LNX86/bin/java: not found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完全不知道了。。。求各位大神来帮帮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谢啦~

网友:
Try this: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libXext6:i386 libxi6:i386 libncurses5:i386 libxt6:i386 libxpm4:i386 libxmu6:i386 libxp6:i386

网友(2015-09-26):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6-08-29):
居然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