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或者CST能否支持tesla GPU计算卡?大神们进来讨论啊

楼主(2014-12-10):
小弟实验室想买一个tesla GPU系列计算卡做电磁仿真,HFSS或CST如何才能支持该显卡,老师较为大方,想直接来一个整机方案,工作站和计算卡一起买,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http://www.cst-china.cn/portal.php?mod=view&aid=19
你可以看看这个网页。

网友:
没试过,楼主试一下

网友(2015-02-15):
When you use GPU on CST, you must use Quadro graphic card. You cannot use another graphic card.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Nividia Tesla page.
When CST use GPU, CST firstly prepare database to GPU. Then GPU solve this database accordingly. So, if your problem is small, the time for CPU to prepare database for GPU will be dominated. Not much gain of GPU will be found. If your problem is very big, the CPU may spend more time to prepare database for GPU. Therefore, you should have a very powerfull CPU if you are going to solve a big problem.

网友:
CST的支持GPU加速功能,但是需要license的。海飞丝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真叫人羡慕

网友(2015-04-02):
印象中HFSS不支援GPU運算,HFSS主要吃重在記憶體的容量,而CST主要吃重CPU運算,有支援GPU共同運算的功能,但要另外加購此功能。

每個版本的CST支援的顯卡型號不盡相同,最好是詢問CST的廠商確認如何架設與使用。

网友(2017-08-18):
买workstation就行,都支持tesla GPU

网友(2018-04-12):
没听过 HFSS支持GPU计算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nsys with HFSS 有支持GPU 除了Tesla、Quadro以外,甚至是CUDAs够多的GTX系列也支持....不过它们是在Transient的求解中才有用。即使是CST、keysight EMPro、HFSS transient、FEKO它们都只有在矩阵求解的当下会发生作用,网格划分等前置动作还是由CPU & RAM在处理。重点在于T-solver在电大和宽频带的求解中有优势(GPU),而电小在F-solver中较占优势(CPU+RAM),看需求吧,GPU也不是万灵药! 至少目前GPU在F-solver中式一点用处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