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 芯片电压环路波特图 怎么测??

楼主(2014-12-10):
这个环路是一会开一会关的?不是一个像放大器那样的连续系统

网友:
好像要用网络分析仪来测量

网友(2015-01-09):
real system 量要使用 一個藕合設備量 close loop
网络分析仪

很貴

如果是電路設計上模擬ac loop 一般會把 switch 轉換一個 特殊
1-d  , d=duty 方式 , buck boost  buck-boost 轉換都不同, 但是轉換後
會有變 spice ac sim 可以跑 .

网友:
网络分析仪

网友(2019-05-19):
simplis中的AC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