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ndom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4-12-10):
我在写testbench代码中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a = {$random}%2;
        b = {$random}%2;
        idataa = {idataa[6:0],a};
        idatab = {idatab[6:0],b};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dataa = {idataa[6:0],{$random}%2};
        //idatab = {idatab[6:0],{$random}%2};
end

两种写法,第一种没问题,第二种结果却不正确,只是在最低位产生随机数,并没有发生移位的情况!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使用非阻塞赋值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