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tarRC提取top and bottom layer对signal wire产生的caps

楼主(2014-12-11):
模型:
一根signal wire ,top and bottom 是metal layer ,left and right 可能是其他signal wire

在默认的情况下用starRC可以提取其left and right wire 对该signal wire 产生的寄生电容caps,

而忽略top and bottom layer对该signal wire产生的影响.

现在需要考虑top and bottom layer对该signal wire产生的影响,请问使用starRC怎样提取由

top and bottom layer产生的寄生电容caps?

网友:
是不是couple_to_ground. true

网友:
是3D extraction吧,细节搞得不是太清楚

楼主:
应该不是coupling_to_ground:yes 我查了下用户手册,说的是这条指令是将耦合电容最终汇聚到地(coupling capacitances are lumped to ground during extraction)。
我看到有两个相关的指令:
1、DETECT_FUSE:YES,这是说由两条线方向不一样而产生很小的重合面产生的耦合电容,但是这条被我老大给否掉了,他认为wire structure is not related to the FUSE.
2、EXTRACT_RES_BODY_COUPLING:YES,this command is specifies the extraction of coupling capacitances between metal interconnects to a resistor body and resistor body to ground.我对这条不是很确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出来具体解释下这条command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应该不是COUPLING_TO_GROUND:YES 这条指令说的是是否将耦合电容汇聚到地(whether or not coupling capacitances are lumped to ground during extraction).
我看到两条相关的指令:
1、DETECT_FUSE:YES 这讲的是两条线由于方向不一致导致产生了很小的重合面而产生的耦合电容,但是我的老大给否掉了,说wire structure is not related to the FUSE.
2、EXTRACT_RES_BODY_COUPLING:YES this command spcify the extraction of coupling capacitances between metal interconnects to a resistor body and resistor body to ground.我对这条也不是很确定,不知道有没有大神出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