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电流源

楼主(2014-12-11):
最近接触电流舵dac,看了一些资料,对于确定电流源的尺寸很多都是通过工艺偏差等来计算分段位数,尺寸等,但是我在工艺文件中没找到工艺偏差的数值,即Avt等数值,这下该怎么进行设计?另外,看资料是用INL yield来确定单位电流的偏差sigma I/I,一般都是通过这个来确定么
谢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an accurate statisticall yield model for cmos current-steering D-A Converters
再把里边的参考文献看看。大概都讲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一会拜读一下这篇文章, 主要是工艺文件中未找到VTH等的失配参数,感觉无从下手,想通过moute colo仿真得到这个参数,不知道结果准确不,谢谢。

网友B(2021-05-25):
你好。请问你对管子阈值和跨导的失配参数最后是怎么得到的啊?求指教

网友(2024-07-09):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求教没有Avt参数的话要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对管子阈值和跨导的失配参数最后是怎么得到的啊?求指教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