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里的MOS管最大允许通过电流是指W为1u的时候?

楼主(2014-12-11):
44资产

比如24V PHDMOS 最大通过电流的最小值是148uA,是指W/L是1um/4um的时候?这样,如果是20um/4um,就是148uA*20=2960uA???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个表给的是器件的电性参数范围,最大最小值是表示它的工艺做到这个范围以内都是合格的。

网友:
看那个表,是说的W/L=20/4.而且这个是DMOS。比较特殊。
它的宽长尺寸应该都是固定好的:W:20um L:4um。没有其他尺寸。楼主仔细看看pdk。

楼主:
什么意思?必须工作在148uA到222uA内,性能才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肯定有波动啊,器件的各种参数不可能一直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表中的值相当于是出厂检验标准,在最大和最小范围以内的都是合格的,这样的芯片才能到你手上;超过这个范围的,就是不合格的,foundry内部要报废掉,这样的芯片到不了你手上。

楼主:
回复 5# ygyg100 ? 这个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Idsat指的是Vgs=-24V, Vds=-24V时,20u/4u的DMOS的电流密度最小是148uA/um。你的算法是对的,如果是20um/4um,就是148uA*20=2960uA。
Idsat是衡量process的电流承载能力的。不过这个3mA是在特殊的Vgs和Vds取值下测出来的,你设计的时候并不是都偏置在Vgs=Vds=-24V。

这个问题很好验证,楼主只需要自己在电路里面仿真一下就OK。别忘了把仿真结果贴上来。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