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高频短时变压器设计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1):
我的电源是给一个20UF电容充电15MS将其从0V充至450V。这样的话起初电流很大,输出功率不能按常规计算吧?不知道有没有人设计过这样的变压器。求助啊!!!!QQ:723148454

网友(2015-01-22):
定電流(CC)充就好了阿

Q=CV=IT, I=20u x 450 / 15m = 0.6A

然後再加個OVP 到 450V就關掉定電流源

网友:
如果要變壓器的話, 用PSR去做吧

CC定電流, CV定電壓, 圈比自己算一算應該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