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tial false path 请教

楼主(2014-12-11):
检查clock之间的crossing
其中有些clock之间是partial false path 的关系,求解释 partial false path !

网友:
没碰到过,会不会是是两个clock之间有部分path设成了false 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ock domain 之间部分设置false path,如何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set_false_path -from startpoint设置到-to endpoint应该可以,我也是新人,很想知道这个答案。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
求答疑解惑

网友:
就是单向的啊,不是双向
set_false_path -from clka -to clkb

但是-from clkb -to clka没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是哪些路径要设置成Partial Fals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