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关于FPGA除法器的实现

楼主(2014-12-11):
有没有TX上传一点相关的资料啊?

网友:
恢复余数法,不恢复余数法。百度一下,相关资料比较多。
最难的是SRT算法。基-16的一次可上4位商。CPU中常采用SRT算法。资料比较少,百度一下“SRT除法器”。
SRT算法难点是商选择(Quotient Digit Sel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