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gds 导入到milkyway 后找不到端口信息

楼主(2014-12-11):
按照 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 把GDS导入到milkyway后,然后Identify Power and Ground Ports这一步的时候,

报错没有VDD这个端口

然后就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求高手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
milkyway有一栏菜单叫CLF,其第一项就是load。
clf 文件的格式就是2楼我回复的那样,你自己设置libname, cellname, 以及port名字,属性。

网友:
在milkyway里load CLF,将端口属性都定义到CLF文件里。
CLF格式如下:
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cellname" '(
("VDD" "Output" "Power")
("VSS" "Output" "Ground")
) #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的感谢,能不能详细一点呢,或者有没有Clf文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s搜一下,以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就是搜了好久都没找到,小伤心

网友:
我就直接
dbSetCellPortTypes "mycells" "*" '(
  ("VDD" "Inout" "Power" )
  ("VSS" "Inout" "Ground" )
) #f

如果回应 #t 就成功了。

普通pin 也一样:
dbSetCellPortTypes "mycells" "DEL1D1NEW" '(("I" "Input"))  #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不行,应该是版图图层的问题,请问你是用SMIC18的库吗,如果用smic18的库,端口label 用那一层呢,谢谢

网友:
label 那一层 在提取时会要求定义的。
开cell 点击text 马上能看到

auExtractBlockagePinVia
formButton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Pin"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1 Text" "13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2 Text" "132"
formOK "Extract Blockag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楼上热心前辈,原来是map的问题,改正map后就能顺利定义pin了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在milkway环境下,gds转fram的时候如何设置prboundary。目前是定制cell,在转fram的时候发现boundary不在(0,0)的坐标上,始终要手动拉。看了下tf里面好像没有boundary这一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gds to lef  ,lef to frame 不就好了吗,全部自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现在没有lef,只有gds。这是个问题啊!

网友(2017-04-01):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map文件怎么修改的,可以分享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