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参数区分

楼主(2014-12-11):
gm与gds有什么区别??gds与Ron有什么关系??Ron与交流小信号等效电路的沟道调制效应等效电阻有关系吗??跪求解释

网友:
gm是管子的跨导,gds是ds端的小信号电导,Ron是管子的直流阻抗。

网友:
gds是小信号电阻的倒数,
Ron是大信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gm是跨到,gds是电导,我还是不太清楚,跨到和电导不是一个概念吗??
是不是gm类似与受控源那种控制系数,而gds就是晶体管漏极电流对漏源电压的导数???
Ron直流输出阻抗是不是就是晶体管栅极加直流电压,管子导通时的电阻,如果这样的话直流情况下Ron和gds就是倒数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共源极形式的mos管,
  gm:输出电流/输入电压。 gds: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ro才是和gds倒数关系。
Ron是大信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ro才是和gds是倒数关系??   好懵啊!!
难道Ron只在大信号时才有值,交流小信号Results display windows也有显示啊,怎么回事??
gds是不是只针对小信号??
怎么感觉越来越懵了

网友:
理解清楚直流参数和交流参数的区别。

网友(2017-09-27):
Ron(直流阻值)=Vds/Ids,
r0(小信号分析时的电阻)=1/gds,
gm是跨导

网友:
可以拿一个管子仿真 看一看他的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2018-05-20):
回复 网友D:

   请问怎么仿真MOS管的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