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信号发生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4-12-11):
控制信号

控制信号

刚接触FPGA,想通过FPGA产生上图的控制信号,电压从-3V到3V时间长些5秒左右,3V到-3V时间短些0.05秒左右。
希望大神帮忙指导下 衷心感谢!!!

网友:
1) fpga无法生产-3V电压,所以需要进行0到-3V, 3.3V到3V的硬件电路的映射;
2)生产上述波形可参考DDS原理。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输出数字信号,是不是只能通过DAC来变化成模拟信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DAC的话,用到FPGA的端口会多,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法呢?

网友:
看你的时间轴,要求的速率挺慢的,你可以用I2S, 或者SPI接口的DAC,这样用的FPGA端口就少了

网友:
先看DDS的基本原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哈,那能推荐一款合适的带SPI的DA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