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 skill code

楼主(2014-12-11):
哪位大神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MOS SKILL 脚本,我现在只可以生产比较简单的而且S/D端的CT孔只能一个,不能生成个数的CT,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A:
你要pcell? 在坛子里搜一下就有了,之前搜到一个有bug,但是有源码,而且CT有参数可调

网友(2015-01-31):
一个办法:做一个pcell,然后将pcell导出成skill,然后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2019-04-02):
引用 网友A:
你要pcell? 在坛子里搜一下就有了,之前搜到一个有bug,但是有源码,而且CT有参数可调 ...

请问哪个论坛里有skill源码啊?

网友:
用函数pcDefinePCell直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