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5个时钟里选一个时钟输出

楼主(2014-12-11):
如题:如果我在fpga(假设我用的是alter的fpga)里有5个输入时钟,他们是同频率但是不同源的,我想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其中一路作为输出时钟。这时候我该怎么处理?
我看到altera的megaWizard里的clkctrl里面有选择的功能但是最多支持4个clk输入。
clk_ctrl_4_to_1  clk_ctrl_4_to_1_u0 (
.clkselect (clkselect_0),
.inclk0x   (clk_in_0),
.inclk1x   (clk_in_1),
.inclk2x   (clk_in_2),
.inclk3x   (clk_in_3),
.outclk     (clk_out)
);
但是我输入4个时钟都是input时钟的时候它会报错:Error (15836): inclk[2] port of Clock Select Block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0|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sd2" is driven by clk_in_2~input, but must be driven by a PLL's output clock; clock pins should be moved to inclk[0] or inclk[1]
Error (15836): inclk[3] port of Clock Select Block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0|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sd2" is driven by clk_in_3~input, but must be driven by a PLL's output clock; clock pins should be moved to inclk[0] or inclk[1]
感觉好像是只有前两个时钟可以是外面输入进来的时钟。

而且选择产生的时钟在约束文件里写create_generated_clock 后面该怎么写啊?

网友:
fpga内肯定有多个clktrl,多级联几次编译看看。
设好各个clk始终约束,经过各个clkctrl、pll,延时是自动计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487 Bytes, 下载次数: 7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帮忙,可是我怕这样产生的时钟不够稳定。因为我以前看到的资料里说:时钟尽量不要用reg或者assign产生。
不知道你这个代码在150M左右时钟上表现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会多级联试试的,但是我在约束中想做: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ax -clock [get_clocks {out_clk}]   0.000 [get_ports {out_data[0]}]
set_output_delay -add_delay -min -clock [get_clocks {out_clk}]  -2.000 [get_ports {out_data[0]}]
,要先对out_clk的时钟进行约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用了级联,如下:
clk_ctrl_4_to_1  clk_ctrl_4_to_1_u0 (
.clkselect (clkselect_0),
.inclk0x (clk_in_0),
.inclk1x (clk_in_1),
.inclk2x (1'b0),
.inclk3x (1'b0),
.outclk     (clk_out_0)
);
clk_ctrl_4_to_1  clk_ctrl_4_to_1_u1 (
.clkselect (clkselect_1),
.inclk0x (clk_in_2),
.inclk1x (clk_in_3),
.inclk2x (1'b0),
.inclk3x (1'b0),
.outclk     (clk_out_1)
);

clk_ctrl_4_to_1  clk_ctrl_4_to_1_u2 (
.clkselect (clkselect_2),
.inclk0x (clk_out_0),
.inclk1x (clk_out_1),
.inclk2x (1'b0),
.inclk3x (1'b0),
.outclk     (clk_out)
);

但是会报错:
Error (15836): inclk[0] port of Clock Select Block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2|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sd2" is driven by an illegal source, but must be driven by a clock pin or a PLL's CLK or FBOUT output
Info (15024):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2|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sd2" is driven by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0|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wire_sd1_outclk which is OUTCLK output port of Clock enable block type node clk_ctrl_4_to_1:clk_ctrl_4_to_1_u0|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clk_ctrl_4_to_1_altclkctrl_3ji_component|sd1

不知道该怎么级联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逻辑是无毛刺的时钟选择电路,150MHz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我会好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