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vnserve启动问题,见内

楼主(2014-12-11):
请问应用svnserve -d命令,出现这个错误如何解决呢。svnserve: Can't bind server socket: Address already in use。在/etc/services 中已经设置了svn端口号为3690,添加了如下行数
svn 3690/tcp #subversion
svn 3690/udp #subversion
请问还出现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应用svnadmin creat创建版本仓库时,是否需要应用root用户,版本仓库路径可以自己设定还是有固定的路径,多谢!

网友:
不用起svnserve, 直接用httpd管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