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初学者画版图时该注意哪些

楼主(2014-12-11):
大家好,我是研一学生,我想知道研一画版图第一次就要注意MOS管之间的匹配问题吗?

网友:
注意 不要长时间对着电脑,画一个小时出去跑十分钟,扭扭腰 动动脖子

网友:
楼上说的好---干了这行,就需要注意身体啦---

网友:
好贴心的回复,赞

回复 网友A:

网友:
MOS的匹配是最基本的问题,既然你知道这个概念,就要注意啊,跟你第几次画有什么关系。。。

网友:
每次接到电路都要先研究电路,将需要匹配的mos管甚至要匹配的电阻电容都标记出来,最好就最先把这些做完匹配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