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小信号的数量级

楼主(2014-12-12):
我想问一下在运算放大器中,小信号和直流工作点差多少个数量级才能称作是小信号,然后在设计运放式,分配给每个管子的V_ds电压值是不是要稍微比overdrive 电压V_OV=V-gs—V_th要稍微大一些,以防止mos管进入线性区,然后PMOS管的驱动电压是不是要大于NMOS管,作为电流镜部分的mos管,是不是沟道长度要大一些,以减少沟道调制效应,那大概是要该多大比较合理呢,是最小工艺长度的多少倍比较合理,谢谢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第一句我就没懂。。。

网友:
其实就一句……

网友:
对于BJT来说,小信号的界定是小于一个热电压VT

网友:
小信号就是一个近似,和大信号放在一起,可以被约等于掉的那部分。
工程上,我们默认小信号不会使管子的工作状态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