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延时可以消除毛刺

楼主(2014-12-12):
电路产生毛刺时,为什么可以用延时消除毛刺。比如电路有一个1ns毛刺时,用个2ns delay可以消除而不是也把毛刺延时??

网友:
首先毛刺是短时间的,采用逻辑处理,但是也未必能完全除干净,寄存器才是去毛刺的主要手段。

网友:
如果你的毛刺时间很短,不足以使延时电路动作,就相当于用电容滤波了。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有时候组合逻辑数目太多,每一个寄存器都要单独拉一个独立的时钟,还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