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2lvs spice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用v2lvs转换出来的spice如下:
Xtx_f_reg_13_  DFQD0BWP7D5T16P96CPDLVT $PINS D=tx_f1[13] VDD=VDD VSS=VSS
+ Q=tx_f[13] CP=clki_G1B2I15
但是这个格式不是想要的,v2lvs可不可以转换成如下格式:
Xtx_f_reg_13_  Q=tx_f[13] CP=clki_G1B2I15 VDD=VDD VSS=VSS DFQD0BWP7D5T16P96CPDLVT
即pin的信息在cell之前??

网友:
好像不行,不是你能控制的, 反正calibre都认识,有必要改么,

顺便问下,这个是t20,t16的工艺么,cell name好长 ,

网友:
v2s 可以变成按顺序的,但是没有=号的那种

网友:
你说的是传统spice吧, -i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nm,这个spice用于hsim,工具识别不了,以前用v2s直接转的,现在用v2lvs转出来就识别不了。

网友:
给hsim用一般都用v2s吧,v2lvs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关键是现在没有v2s的工具!想用v2lvs实现。

网友:
v2s 是个工具啊,  学习了,还以为是v2lvs 简写呢

v2s是hsim的组件是吧,

网友C(2021-04-25):
我试了一下,只能用v2s,不能用v2lvs,即使v2lvs用了pin order的option。
因为verilog是区别大小写的,而spice不区分,v2lvs导出的spice网表不能把同名(大小写不同)的verilog net正确实别。
而v2s可以自动给同名的net重命名。
v2s需要用-s option给出底层subckt的库,比入std cell,来保证pin的顺序一致。

网友(2021-07-15):
v2lvs 加上 -i 选项就可以按照正常spice netlist的方式输出

网友(2025-07-22):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只能用v2s,不能用v2lvs,即使v2lvs用了pin order的option。
因为verilog是区别大小写的,而sp ...

谢谢,按照你的做法,目前遇到了bus有点问题:

底层cell cdl文件定义的pin order为:A[0], A[1], A[2], A[3]
但v2s用-s参数输入底层cell cdl后,转出来的cdl 上层调用为: A[3], A[2], A[1],A[0]

猜测原因为verilog文件中 declaration为 wire [3:0] A;导致的上述问题
但目前不能动verilog,请问v2s有参数可以使其保持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