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里如何change net name(解决)

楼主(2014-12-12):
在icc里如何change net name
set_attr和change_names我都试过了,不行
set_name也不行

set_name -type net [get_net_shapes -filter "owner_net==start_shield1"] -name shield1不行
只是在顶层修改
set_name -type net [get_nets -all -hier  -filter "full_name==start_shield1"] -name shield1行

网友:
set_name 这种只能在同一个hier 里面改东西,不能跨hierarchy,

change_names 不是干这个的,是管write_verilog之后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是跨层次,怎么改?

网友:
没法改,只能在该层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