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采用NMOS作为pass device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最近刚接触LDO,发现基本的linear LDO都是采用PMOS管作为pass device,是因为drop电压低,为PMOS的vdsat;
如果采用NMOS,drop电压为NMOS的vgs,为什么呢?不也是vdsat么?找个资料说是因为采用NMOS的话会受到EA输出电压的限制,想了半天还是没搞懂,求大神现身说法。。。

网友:
一般芯片内部最高电压就是Vin,那EA输出最高也只能到Vin(不用charge pump等升压技术的话),所以用NMOS的话,Source电压只能上到Vin-V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还有疑问在于 对于LDO来说VDD也就是vin,对于PMOS,drop out电压就是vin-vout=vdd-vout也就是PMOS管的vds值,也就是论文里面说的vdsat,但是对于NMOS来说的话,drop out电压不还是vin-vout么,不是vdd-vout么,这样来说不还是NMOS管子的vds么?看来这样理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DO NMOS的Dropout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我知道很大 但是我没分析出来 可能这问题比较弱 还求详细说明?

网友:
回复  GodofSun

    谢谢回复 还有疑问在于 对于LDO来说VDD也就是vin,对于PMOS,drop out电压就是vi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是如果一个LDO需要dropout电压很小或者Vin很低的时候,用N管就不好了。因为被N管的Vgs卡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点懂了 我再想想 十分感谢耐心解答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回复  GodofSun

    好像有点懂了 我再想想 十分感谢耐心解答 好人一生平安~
引用 网友B:

dropout一直都是Vout-Vin,所以N管P管都一样,问题是N管的dropout是建立在N管要导通的前提下,想想管子的工作区间就明白了。

网友:
仔细琢磨2楼回复

网友D:
用P管是反向放大形式,用N管时是源跟随器工作形式,结构有本质的区别。用N管时,压差最小也要大于阈值电压Vth(阈值电压有多大,你懂的),因为若想要压差Vds=Vdd-Vs<Vth,由于Vg最大也只能为电源电压Vdd,这就意味着Vgs=Vg-Vs<=Vdd-Vs<Vth,也即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这样电流输出能力肯定不行吧!Vg=Vdd这种状态已是压差为Vth时输出最大电流的极限状态了,此时要继续提高电流输出的话,只有增大Vgs了(增加过驱动电压),Vg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已经到Vdd了),只好降Vs了(Vs=Vout),这意味着压差进一步增大,不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两个vds值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想明白了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现在理解了 一个是饱和临界的vds一个是进入饱和区的vds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详细的回答!!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D:
用P管是反向放大形式,用N管时是源跟随器工作形式,结构有本质的区别。用N管时,压差最小也要大于阈值电压V ...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22-12-01):
采用NMOS的话psrr会变高,这个是为啥啊

网友:
PMOS直接一个VDAT,比如0.2,NMOS至少让NMOS导通,低于一个阈值电压比如0.7

网友:
NMOS做功率管的话,误差放大器需要一个电荷泵供电让gate电压大于VCC才行,但这么做电路更加复杂了

网友F(2023-08-02):
引用 网友A:
dropout一直都是Vout-Vin,所以N管P管都一样,问题是N管的dropout是建立在N管要导通的前提下,想想管子的 ...

前辈,为什么N管的dropout是建立在N管导通的前提下啊?P管就不用吗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F:
前辈,为什么N管的dropout是建立在N管导通的前提下啊?P管就不用吗

当然都需要导通。关键是p管导通很容易,n管导通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