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自动布局布线用的是astro,HHNEC 35um的工艺,现在在做LVS的时候,总是提示nothing in layout,corresponding cells cant be identified,layout的gds完整版图信息已经调用,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gds打不开,

建议独立打开gds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的意思是说把标准单元的GDS独立导入virtuoso,然后看看版图吗??独立导入可以打开的,甚至在覆盖或者关联到top版图里面以后按shift+X也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该是gds本身出错了。建议检查lvs rule是否是calibre版本及rule内部对于器件定义,检查map层号,导入后是否merge ip之类的了。

网友:
   mapping file 不对吧,首先确保你们layer map 跟HHNEC的layer map 是一致的。